6E盘进C区自校后调正常模式还是进入C区?

楼主(2008-04-07):
6E盘进C区自校后调正常模式能认盘,但进入的还是进入C区?各位大师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重新跳安全模式/加A的LDR,在检查一下固件

网友:
A区的固件有坏的吧,检查下A区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加原来配份的LDR进不了A区呀!郁闷~~~~~~
加其它LDR写不了固件,再配份LDR出错!

网友:
学习中。。。 :lol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A区的几个重要模块都坏完了吧,你可以试试用C区流程开SF修A区固件

网友:
加A区LDR,然后修复四模块,看看有没有坏的模块

网友:
不管是A还是C进去看看写测试是否OK再检测几个主要的模块再说八

网友:
一般从C区做SF,都会自动修复A区的,然后正常模式下就可以进入A区了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的热心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