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wg769f行幅窄

楼主(2008-04-07):
我接修一台联想lxh-wg769f显示器行幅窄,原来的故障是不亮,发现双阻尼管d709坏,换后行幅窄,后来又查出Q717坏,换后故障一样,再查R777开路,看不清色环,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多大的,请各位大哥们告诉我一下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是接在Q717 C级和校正电路之间的话.可以用一导线直连.

网友:
因为那个电阻是个限流电阻 可以用导线 代换

网友:
已用0.68欧电阻换,机器已经正常,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