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ns7170t问题!~

楼主(2008-04-07):
这个机器现在问题查不出来郁闷~!
开机几分钟后黑屏,再开机正常,但过一会又黑
有时候按关机键没反应不能正常开关机,感觉问题在驱动板上
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行的话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有相关的测试电压吗?

网友(2009-12-12):
我现在也有台这显示器
我的是开机一两分钟后会黑屏,等几秒又会有显示。
有时候好后海会出现黑屏,有时用机各小时也没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开始怀疑高压,加焊了下问题依旧,现在改了个高压也还是一样!
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谁遇到过指教下!

网友:
兄弟们你看看是不是明基代工的   如果是  先换开关试一下  开关漏电有可能很大

网友(2010-03-26):
明基给飞利浦代工,恶搞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