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X C431

楼主(2008-04-07):
我的一块希捷硬盘80G的,被我拿下的时候碰坏了个东西,BUX C431 不知道是什么器件,可以替换吗,
哪位达人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是个二极管,随便从报废的硬盘主板上拆个体积差不多的装上就可以了,请注意级性

网友:
谢谢偶遇
我没有别的坏硬盘了,用普通的二极管换上行不行呢

网友:
No it protects against voltage spikes etc. It actually protects the components in the power supply and the Drive. It provides a ground path for the spike. They use them on Relays and Solenoids and Motors. As the field winding colapses it generates a voltage or spike. This can dammage other components that are sensitive to these reverse voltages.A 1n2004 can do the same job.
__________________
John DeRosa (Hotwaterwizard)

hotwaterwizard@aol.com

网友:
再次谢谢偶遇,在变频器上拆了一个FR1M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