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短路,跑到26信号

楼主(2008-04-07):
客户拿来一块盈通845PE的主板来修     跟主机一起抱过来的
            开始直接通了电    主板诊断卡的显示是跑到41后就过不去了,而且跳变不正常    卡上的BIOS IR  灯常闪
    接着我去盈通的官方网站下载了该板的BIOS程序,刷写新的BIOS后   主板跳变正常    但跑到26就跑不了了
        接着拆下所有板上的配件   量3.3VATA电源脚的阻值   竟然为46    明显短路
     我测了几个主芯片的3.3V供电   排除了IO的问题   测南桥的话就有点模糊了  浑浑的不能精准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3.3V主供电短路   可是主板跑到26信号就过不去了   请问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既然没有保护 可以基本上认为3.3V的阻值是正常的!
触摸主板有无发烫的原件!
再更换BIOS后测试!
到26已经已经亮了 如果不亮 考虑是不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卡能跑到26说明主板3.3V没短路

我还修过技嘉865主板橙3.3V对地阻值20欧的 呢  没问题

你检测显卡部分 换显卡 等~~~

网友:
3.3V对地四十几欧的电阻,不能判断就是短路了。应该是正常的

重新下一个BIOS来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没刷对,还有,CMOS也要清一下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110V220V两用的电源3.3V才15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诊断卡跑到26就停止了,后来找了一个pci显卡,哈哈,居然通过了,不过一插上agp显卡,就不行了,正发愁呢,热切盼望解决办法出来

网友:
3.3V绝对没什么短路,不然你触发之后不会跑码的,而且引起短路的某个原件一定会非常烫。
维修的重点还是要集中在BIOS以及过26后不亮这块。

网友:
换BIOS芯片,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3.3V没短路,不然你触发之后不会跑码的,

网友:
我手上有块845的主板也跑26,换了块垃圾显卡就好了,真郁闷!

网友:
不要和我犯同意个错误,不同芯片的板子 3.3的对地是不一样的
经验性教训。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6857-1-1.html

网友:
很好的东西  谢谢大家的讨论啊  我还是新手 多多的学习了

网友:
量下COMS电路和BIOS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试过取下诊断卡再跑,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换一下显卡,可以重刷一下BIOS,可以压一下NB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如不行;用PCI显卡,还不行的话试刷BIOS,可以的话请查AGP槽的供电/时钟及到北桥间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