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 我有一块845的主板 放到机箱里面就死机

楼主(2008-04-07):
请教各位老大 我有一块845的主板 放到机箱里面就死机。 换过电容 ,放到外面用没有问题,放到机箱里面就死机。机箱装别的板子没有问题。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说明具体什么型号的主板 有可能CPU空焊导致的
或机箱漏电 有静电等 问题~~~

网友:
可能北桥或CPU有虚焊!

网友:
也注意看下你板上的螺丝孔和机箱螺丝的对应是不是吻合。

网友:
多半都是U座或桥空焊引起的
当你把板子装到机箱里去的时候,拧紧螺丝,就把板子拉弯了
试试不要把螺丝拧的太紧了,当然要彻底解决还是要加焊

网友:
恩 还有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用的机器,3600+的,以前在上普机箱里面的时候,老是找不到硬盘,一直以为是SATA口有问题呢,后来我妹妹说她机箱太重,给我换了,居然没问题了,仔细想估计是机箱把板子拉了点,刚好造成SATA口接触不量吧,所以兼容机螺丝都不要上的太紧,那个塑料垫片更不能要(本来主板螺丝孔都设计接地的),拧螺丝对角拧,拧到位就行,象这样的问题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长见的,看看机箱的铜柱是不是和主板短路了,主板边缘是不是接了机箱,还有就是我经常见的,开关重起键短路,USB短路等等,放机箱里都点不亮

网友:
恩 等我给他加加温看看 谢谢 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应该是铜柱与主板短路或螺丝与主板上的元件脚短路引起!

网友:
估计你上螺丝上的太紧,给短路板子了。拿出来仔细看看主板,先上3个螺丝试试。

网友:
我想应该是搭铁,接触问题,你看是数据线接口是否接触机箱了

网友:
主板装上去时不要拧得太紧 然后逐个拧紧 多试几次 其实是那个芯片有虚汗

网友:
多半都是U座或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肯定是机箱问题了,
我有一次就碰到过,机箱上螺丝的部位碰到了主板的IC电路模块,差点没烧主板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块,AMD的CPU,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主析A和机箱A分开装到别的机箱B,和别的主板B都是正常的,就是AA装在一起会死机。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DIP元件的引脚太长引起与机箱短路??详细检查下,至于脚座芯片空焊可能不大。毕竟放在外面正常。可先行拧几颗螺丝试下,再者主机或电源插座要接地。这样静电才会导入大地。保护好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