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有一块技嘉的主板有电启不动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4-07):
各们高手,我这有一块技嘉主板,用两根针强行启动风扇可动    CPU 发热    没报警

漫天飞 -3 违反版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次第一次发帖就不删你的贴了

先排除电源供电不足  然后查主板开机电路~~~

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 拿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