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正KT600主板,开机要按2次启动才可以开机,怎么 ...
:'( 盘正KT600主板,开机要按2次启动才可以开机,怎么修

楼主(2008-04-07):
盘正KT600主板,开机要按2次启动才可以开机,怎么修,我放电了,也刷过尘烟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放电养着,直接可以正常开机。
如果把电源完全拔掉,过几小时再接上去,就要开2次,先是启动,然后CPU风扇转,但测试卡跑不过C1 然后关了后再来一次就可以正常开,请问怎么修,请指点!
cpu

网友:
换好的电源换主板滤波电容.

网友:
你好,电源换了几个的了,刚才我忘记说了,主板滤波电容是哪个 我没发现电容有凸起来的

网友:
没有鼓起并不说明容量没有变小,KT600的板子最好还是加好电容,建议把几个大的滤波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功率。和滤波的问题。
应该是供电功率。和滤波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坏了!换个电源试试!
修电脑的可能遇过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一些,最好先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是先换块好电源吧,不行的话就换虑波电容啊

网友:
吖~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是什么问题,一直都差不出~

网友:
主板供电 电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每天第一次开机才会的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门电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张先生提供的经验,只有你试过才知道,往往都是实践出真知的。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重新换下CPU旁边那些大电容 把 硬件重新拔插下 把 槽用镊子 弄干净 条子金手指用橡皮 插下 看看 如还不行 在刷下BIOS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了,或内存有问题。用更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