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7600GS游戏王子,最近出现小花屏!

楼主(2008-04-07):
显卡是映众的7600GS游戏王子,默认500/1400,显存DDR3 128M

最近玩些3D游戏(使命召唤4,赤壁等)时出现小花屏(主要是人物模型变形,出现黑条或黑块),

更严重的有时是屏幕狂抖动,鼠标键盘没反应,过一会又正常,屏幕某些地方出现一些小绿点..

显卡没超频

显卡待机温度是61度...这个温度是不是过高了.?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是散热问题,还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吗?

网友:
估计是供电问题,那个显卡外接供电的,这边有个客户,也有个外接供电的显卡,不接外接供电的时候,很多功能和性能都不行,外接后,就好了,当不接外接供电的时候,由于功率过大,造成供电管的温度变高,性能不稳定,也想的过去

网友:
刚拿出显卡观察了一遍,没发现外接电源插口....

网友:
gpu温度过高,性能不稳定挽风扇看看

网友:
温度是高了点!~~~~~~~~~~~~~~~~~~~~~~

网友:
更换风扇的话,要哪款比较好..本人还是菜鸟啊..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
用手压显存看看那个有反应就换哪个咯

网友(2008-07-07):
我也是这个显卡.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开机屏幕上到处是彩色亮点.跑3D就死机.
看电影也经常死.2D游戏强一点.但还是经常卡机.天气凉快时会好一点.但是我又排除是电风扇问题.因为我换过.
用everest检查.温度也才40多到50多.(现在室温30多).
显卡温度并不高.但是在天气凉快时情况又有一点好转.3D还是一样不行.从看电影看出来.室温比较高的那几天.我看电影都经常死机(看电影时屏幕上到处是灰尘样的东西).这几天外面起风了.又下了一点雨.看电影没事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比较怀疑是显存.不知道修一下得多少钱?

网友:
是的,修显卡才收得起钱啊,我是铁了心也要把显卡学到家啊,不然修板是没得饭吃的啊。楼上的我好久也没有与你通电话了啊,我会集一堆问题要问你老大的了。等到啊。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散热风扇感觉会好一点。1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呀,换一个好一点的呀几百块一个的那种

网友:
换超频3,把风扇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