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570E掉电

楼主(2008-04-07):
  开机屏幕刚亮的时候 就自动断电 清高谁指点 一般什么问题 小弟是新手 不过手头有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掉电 一块不给屏幕供电。 谢谢

网友: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掉电有好多原因  你另一个板子测一下显卡边上的保险 是否有坏 如果保险 没坏在向前有个六引角的芯片换下看下 有可能屏就会供电了

网友:
看看有没短路情况  脱焊下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