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上?

楼主(2008-04-07):
用MHDD发现自己的西数80G硬盘有UNC一个!然后擦写修复好了!为防万一把里面的东西都擦干净了!然后用DISKGEN分区!分好后用HDOCTOR硬盘医生检测发现分区表不正确!又用DM分区!分好后!一切OK!然后开始装系统!可始终装不上!然后换了硬盘!装上开机!显示没有引导80!因为这块硬盘是好的!而且C区以激活!所以怀疑不是是硬盘的问题!换了个电源问题依然如此!怀疑是主板的问题!问一下,主板上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吗?最后我没办法!换了个纯净版的XP把系统装上了!不知道大家见过这样的问题没!我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
硬盘

网友:
你看是FAT还是NFS格式 GHOST不是万能的.硬盘大小也决定了

网友:
有的机子只适合装纯净版的系统ghost的就装不上去

网友:
我装过LINUX的硬盘,怎么分区都分不掉,后来用了GHOST自己带的分区工具才行,你看有没有LINUX分区

网友:
系统装不上的原因非常多,由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都能造成。硬盘故障和主板故障也常见。本人长期维修中发现dos下的 fdisk最能解决问题,但一定要记住激活C:区,现在的ghost安装盘中的快速将磁盘分成4个分区,极好用。有几款IBM笔记本电脑正常进行ghost操作都不能安装,用windows安装盘分区也不行,但用快速分区就行。硬故障中常见的就是主板上的数据排组脱焊,接口脱焊。南桥脱焊等原因最容易造成无法安装系统,要按先软后硬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能找到故障原因所在。

网友:
系统装不上太多问题了!!!!!!!!!

网友:
系统装不上的原因非常多,由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都能造成。硬盘故障和主板故障也常见。

网友:
支持5#说法,初始安装最好用dos 的fdisk,记住激活C盘,最好完全格式化硬盘,不过很费时。旧硬盘请用第三方软件清除所有分区(所有格式)!!!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装过有些机子GHOST装不了,换净版的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没有LINUX分区!都是FAT32的!并且都低级格式化了!可以说不是硬盘的问题!也不是分区的问题!我的主板是ASUS的P4V8X-X的!南桥是NVDIA的!显卡电源都没有问题!主板上电容和大的芯片外观都看不出来坏的痕迹!现在装上系统了,就是玩一会就又认不到硬盘了!怀疑是机箱变形了!可坏了个机箱,问题依旧!并且一直有认不到硬盘的问题!用DM可以分区!但是装不上系统!用SPFDISK根本认不到硬盘!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郁闷中!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最容易出现莫明其妙的问题,你看一下硬盘的跳线是不是设为主盘

网友:
跳线的设置没有问题!现在又装上系统了!暂时没有出现以前的问题!弄不懂啊弄不懂啊!

网友:
我的主板也有这个毛病,安装完XP后,一到检测就死机.应该是主板哪个毛病?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哦
以前有碰到过
是数据线的一根针断了!

网友:
要一步一步地排除,先软后硬.一般用纯净版的,都能装上,但就是不支持GHOST,现在新出的好多主板都出现有这样的情况,也不能做GHOST备份

网友:
5楼的分析很全面 都是宝贵经验
装不上系统的愿意确实很多 不好轻易下结论

网友:
我装过些系统装不上的原因是主板用了两条不同牌子或型号的内存,用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6楼,我也碰到了很多新的主板,启动ghost后根本就进不去。

网友:
你用DISKMAN,更新一下MBR看看呢

网友:
用Fdisk分区软件一步一步进行吧,怀疑主板问题可以用其它硬盘试一试

网友:
你是否装了一键恢复,把它删除了

网友:
刷一下BIOS!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高人的建议!

网友:
没有说清楚,你的电脑是品牌机,还是组装机,如果是品牌机话,可能有硬盘保护卡,你看一下,用DOS下的命令,把保护卡给清除掉就可以的,我遇到过的

网友:
我是新手 学习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的电脑也碰到系统装不上,是镜像版。当光标走到头时,还差几秒就完成,可是电脑突然重启,装了几遍多一样,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可是电源换在其他机子还好用,我搞不清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望得到指教,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
内存问题 更换内存可以解决 楼主可能是用了两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