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块卡是哪片有问题!

楼主(2008-04-07):
一块GF4MX440/64M/128BIT。小花。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0            0
FBD[ 63: 32]            0      9517504            0
FBD[ 95: 64]            0            0            0
FBD[127: 96]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951750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48     6339648           0           0
49     9493408           0           0
50     6355712           0           0
51     9493408           0           0
52     6355712           0           0
53     9509472           0           0
54     6355712           0           0
55     9493408           0           0
56     6355712           0           0
57     9509472           0           0
58     6371776           0           0
59     9509472           0           0
60     6355712           0           0
61     9509472           0           0
62     6355712           0           0
63     949340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3dfe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f 04f 1
03dfe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f 04e 0
03dfe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f 04d 1
03dfe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f 04c 0
03dfc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f 04f 1
03dfc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f 04e 0
03dfc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f 04d 1
03dfc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f 04c 0
03dfa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e 04f 1
03dfa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e 04e 0
03dfa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e 04d 1
03dfa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e 04c 0
03df8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e 04f 1
03df8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e 04e 0
03df8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e 04d 1
03df8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e 04c 0
03df6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d 04f 1
03df6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d 04e 0
03df6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d 04d 1
03df6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d 04c 0
03df4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d 04f 1
03df4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d 04e 0
03df4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d 04d 1
03df4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d 04c 0
03df2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c 04f 1
03df2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c 04e 0
03df2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c 04d 1
03df2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f7c 04c 0
03df04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c 04f 1
03df04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c 04e 0
03df04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c 04d 1
03df04c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f7c 04c 0
0044e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3 05b 1
0044e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3 05a 0
0044e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3 059 1
0044e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3 058 0
0044c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3 05b 1
0044c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3 05a 0
0044c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3 059 1
0044c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3 058 0
0044a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2 05b 1
0044a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2 05a 0
0044a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2 059 1
0044a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2 058 0
00448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2 05b 1
00448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2 05a 0
00448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2 059 1
00448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2 058 0
00446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1 05b 1
00446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1 05a 0
00446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1 059 1
00446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1 058 0
00444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1 05b 1
00444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1 05a 0
00444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1 059 1
00444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1 058 0
00442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0 05b 1
00442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0 05a 0
00442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0 059 1
00442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110 058 0
004405a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0 05b 1
004405a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0 05a 0
0044058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0 059 1
0044058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110 058 0
01e9e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7 0c7 1
01e9e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7 0c6 0
01e9e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7 0c5 1
01e9e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7 0c4 0
01e9c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7 0c7 1
01e9c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7 0c6 0
01e9c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7 0c5 1
01e9c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7 0c4 0
01e9a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6 0c7 1
01e9a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6 0c6 0
01e9a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6 0c5 1
01e9a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6 0c4 0
01e98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6 0c7 1
01e98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6 0c6 0
01e98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6 0c5 1
01e98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6 0c4 0
01e96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5 0c7 1
01e96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5 0c6 0
01e96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5 0c5 1
01e96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5 0c4 0
01e94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5 0c7 1
01e94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5 0c6 0
01e94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5 0c5 1
01e94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5 0c4 0
01e92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4 0c7 1
01e92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4 0c6 0
01e92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4 0c5 1
01e92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7a4 0c4 0
01e90c6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4 0c7 1
01e90c6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4 0c6 0
01e90c4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4 0c5 1
01e90c4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0 07a4 0c4 0
03a3e5e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e8f 05f 1
03a3e5e8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e8f 05e 0
03a3e5cc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1 0 1 0e8f 05d 1
看样子不像是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还省略了很长一段。下面还有好长的一段。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啊。显存有问题不会有这么长吧!!!

网友:
此卡是单面8片显存。上面4片,右面4片。

网友:
刚好是其中是一片整片有问题,哪片还不知道
自己试下

网友:
呵呵,不好确定啊。哪位高手帮忙看看啊!!!

网友:
这个卡如果是密脚双列的RAM,按上面显示出的数据来看应该是第2个RAM不良,MX440多数是从右下角向上数;如果是八个RAM应该是第4个

网友:
金手指数上去的第四只RAM坏.
横的,最近三个电容哪一只.

网友:
这个板估计是GPU空焊了。

网友:
真郁闷你发的东西我暂时还看不懂!  真痛苦啊

网友:
好像是第四颗坏了吧?俺是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显存排列不同就得短接一个一个来判断咯
应该是右边  金手指 数上去 第4个坏咯

网友:
谢谢大家,参照大家的方法已经修好了。哈哈

网友:
修好了???
那究竟是哪里坏了??
望楼主说下可以吗?
要不别冷了人心

网友(2008-05-13):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Mats测试通过,没有任何Error,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哪里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