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E主板跑02,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07):
升技IS7-E主板,865PE的板,跑02代码,C1已过,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但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准备刷BIOS试,应该不是I/O的事吧,请版主帮忙分析

网友:
所有代码都报上来 另外换个高端的诊断卡!

网友:
都没有给出详细的问题资料,有电压不一定能过得去~

网友:
LZ既然都怀疑到了是不过内存的故障
就按照不过内存来修呀
新手区有专题帖
去看一下吧

网友:
不过内存,下列几个可以项目:首当其冲BIOS,其次I/O、上拉排阻都回影响。ABIT的IS7-E这板我有修到很多不过内存跑AF的板,少数都是通过吹掉BIOS座将BIOS块直接焊在板上解决的,但是多数还是NB的问题。

网友:
今天用从本站买的280U刷了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