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格770ft17纯平在60刷新率下亮度正常。提高刷新 ...
求助:美格770ft17纯平在60刷新率下亮度正常。提高刷新率变暗。

楼主(2008-04-07):
一台美格17纯平显示器。在60的刷新率下一切正常。
刷新率提高到75或者80.则变得很暗??
什么原应?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我也遇过此类的问题,我的修复方法是,刷存储器数据,一楼,你也可以试一下刷一个存储器,美格的显示器出现此类故障大多数是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
不正常时的测量数据?

网友:
应该是资料有问题 要不LZ 先刷个资料再看看

网友:
不可能是资料的问题,调刷新率和EPROM里亮度数据没有关系.1,两种状态分别测一下行供电电压.2,把信号线上的SDA,SCL两根线断开.是不是主机显卡设置问题?建议换个主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