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J6820坏了,用什么代换好?

楼主(2008-04-07):
杂牌17显示器由于高压打火,行管J6820坏了,用什么代换好?

网友:
谢谢楼上。

我现在也买不到BU2532,谁能再给个参考,J6820是普通行管吗?带不带阻尼?

网友:
j6820是比较优质的行管.最好选参数差不多的进行代换.

J6812    1500A   12A     60W
J6815    1500V   15A     60W
J6820    1500V   20A     60W
J6825    1500V   25A   >150W
J6910    1700V   10A     60W
J6916    1700V   16A     60W
J6920    1700V   20A     60W

网友:
一般的行管好像都可以吧  ...........................

网友:
用BU2527AF  百分之95 的显示器都可以用它代换 不过就是有点贵哦   呵呵

网友:
17的行管不代阻尼的我大多都用C5411,6815. BU4530就不行了呵呵

网友:
今天我终于用8块钱买到了一只J6815,上机试用20多分钟温升有点烫手,再试了10分钟温度没有再升,应该OK了

谢谢长风版主及上面各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