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pm49FL002T的BIOS能否用SST-49LF002A代用

楼主(2008-04-07):
在修一片华硕A7V600-X的主板,代码跑C0,CPU供电正常,先刷BIOS,芯片是PMC-PM49FL002T的,我的编程器刷不进去,就用一片SST-49LF002A的刷一下装上去,代码00,是不是这种芯片不能代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 和00 没区别都是不过CPU   ~~

你查下其他地方都正常不~~~

网友:
哦,还有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的后缀是.AWD的,我直接把他改成.BIN的刷进去,不只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改的   直接选择BIOS文件 就行

看大小可以看出哪个是BIOS文件~~~

改过的我没试过~~

网友:
没怎么刷过,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能不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