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死机、USB不好用的华硕主板,奇了!!

楼主(2008-04-07):
  物 品华硕 P4SBX-X
故 障 有时在刚开机不久就死机,有时在打开网页就死机了,时间不一定的 ,前后USB口也不能用了
  测 试机时摸CPU风扇,发热量很正常,还很凉呢,不过北桥温度就大了,摸一下,有点烫手!
结 果 跟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北桥热 找个CPU风扇风向是吹往北桥的

死机考虑下CPU座空焊的现象  这板子我修过一个CPU座空焊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再学习一下

网友:
你说得刚开机不久就死机,是进系统了没有?
如果进了系统了,你最好先查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对,这型号的板太多是CPU座的问题,由于CPU座是BGA的,所以没什么维修价值.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CPU散热器垫个东西进去,把CPU跟座压紧了有些板就能正常了,呵呵

网友:
桥太烫了吧~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的,加了风扇不一定有用!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系统 没问题那就可能是cpu座虚焊了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在仔细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死机是CPU底座有空焊的现象  那为什么他 的USB口不好使呢? 我有个华硕P5PL2的板子 跟这个的情况一样  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可以假设这块板子没有死机现象,而仅仅是USB不能正常使用,那么,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相信死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USB的维修,论坛里尽可以参考。

网友:
路过我觉的2楼说的对 :)
应该是空焊的问题 :vi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假设这块板子没有死机现象,而仅仅是USB不能正常使用,那么,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相信死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USB的维修,论坛里尽可以参考。

我也认为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值得学习一下,可能散热部份出了问题,再看大虾们咋评论的,,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很多华硕SIS芯片烧南桥

网友:
死机是CPU底座有空焊的现象  那为什么他 的USB口不好使呢? 我有个华硕P5PL2的板子 跟这个的情况一样  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可能散热部份出了问题,再看大虾们咋评论的,,

网友:
同意17#的说法,换电容先。再查usb线路

网友:
问下!

CPU底座有空焊的现象,用风枪吹吹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你说北桥发烫的问题 应该 是北桥坏了 USB用不起是它5伏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SB的问题,因为USB受SB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