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硬盘读数据时断时续

楼主(2008-04-07):
一块迈拓80G的硬盘.用MHDD扫描时或读取数据时都会断时续.扫描时它停一下.过几秒它又开始跑.停留时硬盘有咔咔的响声.MHDD扫描完成后没有坏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板问题 或者磁头不稳

用手压电路板触点的部分MHDD扫一段看看 如果在卡卡停住 可能就是磁头的问题啦~

网友:
板我换过啦.如果是磁头问题还有得救吗??

网友A:
基本没戏啦 看看哪个头坏了砍了算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戏啦 看看哪个头坏了砍了算了 唉~~

硬盘我不太会修.哎.不行得话就填海算了.我这跟海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