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GBV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08-04-07):
一块INTEL845,故障为进系统就会重启,,IO已经换过,现在不知怎么搞了,请教下各位师傅
     哦,还有一点运行灯不停的在闪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问题跟主板的关系性很小,先考虑其它的,先软后硬,一步步排查,

网友:
先是排查大法,先要把故障点确定再谈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2010-03-21):
我今天碰到了一个故障,进系统提示【电源问题,等28秒钟或其他的选择菜单】,我重启了好几遍都是这个问题,我拆开机箱后,擦了一下内存进安全模式,再重启一遍,顺利进系统,OK。不知道在我没擦内存之前进安全模式可不可以,好郁闷。

网友:
问题说的不够清楚啊, 一般就不会先从主板查起吧,别的原因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