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主板奇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08-04-07):
今天自己的815主板出现故障,起初以为是。电容出现古包更换了,之后测试卡不能显示 (测试卡是四位趁断卡) 无没有报警声音,
请问下,
是不是我在焊接电容的时候,出现的故障呢`??
还是出现了。短路现象。

可能这块是老主板了,估计好多人都会是修来也没用了。
但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真的好想自己的在那里出错或者。的故障出现在那里。。。

谢谢各位的兄弟姐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亮  换完电容不亮后 为焊接电容的时候出现的故障

之前不亮  就查下其他问题~~

网友:
你敢保证你换的电容极性没有反吗?建议多看看新手区的东西先.

网友:
你现在不要去纠缠换过电容这个细节
就当刚拿到这片板子
就这样开始修!

网友:
之前是什么故障呢?           ??????

网友:
换完电容充电就正常了 :@

网友:
如果电容没问题,没插反,把电源断掉,电池反过来放一天,第二天搞不好就好了,呵呵!

网友B:
相信很多搞主板维修的同学都会遇到过更换VCORE电容之后导致不亮的现象。从理论上也许找不出什么支撑的理由。但是还是不要忽略静电这个因素,当然,要先排除你的焊接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很多搞主板维修的同学都会遇到过更换VCORE电容之后导致不亮的现象。从理论上也许找不出什么支撑的理由。但是还是不要忽略静电这个因素,当然,要先排除你的焊接水平。

谢谢版主的指点!您的意思是静电惹的祸,这可让我们初学者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在焊接过程中,搞断了其他的线路,我就有一次,因为咱们都是蒙古大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