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开机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08-04-07):
一长城1772型彩显,开机灯亮一下就没反应了,在线测量行管、二次电源管、+B整流管均正常,先断开二次电源管,电路不再保护,但行管未工作,查行场扫描块STV6888的29脚有11.5V的供电,用万用表频率档测量行激励输出端有正常的行频信号,顺电路查到行推动管C2383的b极还有行频信号,但c极就没有输出了,拆下C2383测量已经开路了,换后焊好升压管一切OK

网友:
有思路!正常啊!!!!!!!!!!!!!!!!!!!!!!!!!!!!!!!!!!!!

网友:
很简单。
思路可以学习。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中

每日学多一点.

网友:
升压过高,保护电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