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合并的具体方法

楼主(2008-04-07):
都说内存在合并时要改SPD,但没人讲要怎么改,我讲一下!

  这里拿一段VDATA的256M/8颗粒/333MHZ举例,下面是SPD的信息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0 80 08 07 0D 0A 01 40 00   04 60 70 00 82 08 00 01
10 0E 04 0C 01 02 20 00 75   70 00 00 48 30 48 2A 40
20 75 75 45 4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这里只说00H-2FH,其他不重要)说明一下;

  可能有人不懂这种址表示方法,举例,在上面,00H就是指X轴0,Y轴0的值,为80,1FH就是X轴10 Y轴0F处的值为40

  对上面重要的地址数值做一下说明:

  DDR 类型:其由02H地址显示,现在的值为07,其代表的含义代表DDR SDRAM;08值为DDRII SDRAM。

  内存容量:其由03-06H地址显示,还有13H地址。其代表的含义为单面的8颗芯片的内存条,单颗芯片容量为256Mbit,这样内存容量为256MB。其中05H代表ROW(行数)其值勤为01,即为单面,06H值为40,即为单内存颗为256Mbit,1FH的地址为内存的总容量,其值为40,即是256MB.

    最大带宽:其由09H地址显示,现在值为60,其代表为6.0ns,6.0ns为时钟周期,其最大工作频率是166MHz,因为他是DDR SDRAM,所以他符合DDR333规格,即PC2700,两根256M的相同颗位的内存合并以后,需要改动如下 地方:05H,行数由01改为02就是单面改双面,同时总容量也要改,由1FH处控制,由40(256M)改为80(512M),回写至SPD,OK!

网友:
好强!受益匪浅!

网友:
挺强,我本来也想研究下这个,但是没什么资料。现在谢谢你了
想问下你,补位条、16位条及4位条这种特殊点的内存在SPD里会不会也有记录信息?

网友(2008-07-09):
好强!受益匪浅!好强!受益匪浅!

网友:
原来强人在这里.谢谢提供.

网友:
菜鸟我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我只改05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