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万用表测量内存芯片的方法

楼主(2008-04-07):
一、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二、 用测试仪测量内存芯片方法
        根据使用说明书,测量的内存在2A、2B这里,指单组和双组的意思。但16位的芯片有8个,也相当于是两组,8位的芯片有16个也相当于两组。2A为第二组,2B为第一组。

        测量时会循环测试每一组中的每一个芯片的数据位脚。一般测了3次—5次没坏就是好的。好的芯片为:PASS。坏的芯片就显示出坏的数据位引脚。

        1、 开机跳不进测试,一般有:芯片短路、PCB板短路。解决方法为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看是什么问题。
        2、 内存测试仪不测试SPD芯片,SPD芯片可有可无
        3、 金手指烧了的话也不能测试,必须把芯片拆下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 ...

学习了 一、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二、 用测试仪测量内存芯片方法
        根据使用说明书,测量的内存在2A、2B这里,指单组和双组的意思。但16位的芯片有8个,也相当于是两组,8位的芯片有16个也相当于两组。2A为第二组,2B为第一组。

        测量时会循环测试每一组中的每一个芯片的数据位脚。一般测了3次—5次没坏就是好的。好的芯片为:PASS。坏的芯片就显示出坏的数据位引脚。

        1、 开机跳不进测试,一般有:芯片短路、PCB板短路。解决方法为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看是什么问题。
        2、 内存测试仪不测试SPD芯片,SPD芯片可有可无
        3、 金手指烧了的话也不能测试,必须把芯片拆下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

网友:
有时用BIOS编缉器刷下SPD,内存就好了,请问师傅,怎么样断定SPD好坏?
QQ:184494264

网友:
没说具体怎么量测啊,用万用表可以的吗?好像只能简单的判断吧

网友:
看来单用万用表还是没有办法测试的,可家中就是万用表好多个,其他工具尚无

网友:
不懂,大体看了下,当长长见识得了

网友(2008-07-09):
楼主的意思好象是测各数据引脚的二极体值,因为它们的值是相等的,如果哪个引脚不同可以判断其出故障

网友(2008-08-13):
双面内存又怎么去测量呢?

网友(2008-10-04):
我想知道,内存上面那些阻值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非常想看,积累经验.

网友:
唉,用此法只修好过一条,特别是SD的,好像不适用.....

网友(2009-03-19):
具体操作还是半懂半不懂。。最好就是图文并茂!

网友:
我试过,测试出某个排阻的其中一脚阻值为零,再测试,发现该排阻断路,更换即可。
但如果要发现颗粒问题,总感觉还是不太方便,主要原因是不懂得各种颗粒的正常阻值,和允许误差范围值。

网友:
大家动手呀
不然说了也没用

网友:
用万用表量太累,眼都看花了,可内存测试仪又太贵,唉

网友:
用RST软件+万用表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
学习中,各位大哥发表高见

网友:
用万用表量太累,眼都看花,还有更简便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