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板要注意哪些?

楼主(2008-04-07):
我今天收到一个迈拓60G硬盘.扫描出全盘坏道.我看到板上有大量发酶的现象.故怀疑板问题.但那了块好板装上后就连硬盘都检测不了.昏.我想问各位换板要注意哪些的问题/

网友:
全盘坏道?
看看边上的伺服口是不是漏气了!
可以认盘暂时不用考虑板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硬盘盘体坏的挺严重的

网友:
好象 电路板的触点 接触不良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般清洁触点 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朋友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的,你的电脑公司的吗。你可以再换个硬盘电路板的,螺丝钉全部要拧好的。你可以用洗板水清洗下触点。
QQ:184494264

网友A:
你用什么测试软件 查你的硬盘是满盘坏道啊 ?我怀疑你的硬盘固件出问题拉

网友B:
修硬盘我不太会.硬盘里面要真空的吗?怪不得我平时拆了硬盘就挂了.要是漏气还有得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试软件 查你的硬盘是满盘坏道啊 ?我怀疑你的硬盘固件出问题拉

我用MHDD2.9测试的.

网友:
主要是看主芯片是200,300,500,600

网友(2008-08-31):
硬盘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你可以看一下盘体都有过滤口的

网友(2008-09-30):
应该不是真空,我拆了几个,都没事的!一样用!

网友:
MT的盘有很多都需要换BIOS的,否则换上去轻了是不认盘,严重的就敲盘了,敲的时间长点就可能盘报废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硬盘我不太会.硬盘里面要真空的吗?怪不得我平时拆了硬盘就挂了.要是漏气还有得救吗?

硬盘里不是真空而是很洁净的空气。如果是真空的话硬盘恐怕早被大气压压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