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TCL机的故障

楼主(2008-04-07):
开机触发后2秒种就关机然后又自动重触发 循环这样子 后来把所以的硬件设备从插、一下就可以26了显示出来!偶尔也不行!显示出来之后CPU温度高的烫手 它是两组供电的 而两组供点都很烫手 还有IO旁边有个MOS管也很烫手!我怀疑是 电源IC 跟 IO原因?请问大侠?还有那些可能呢?
是845GL   INTEL

网友:
是不是供电过高引起cpu保护了?...............

网友:
供电 1.75V正常么吧!还有的就是我把15N的MOS管 换了个45N  的不开机了 后来没找到合适的 就把原来的换回去了!
我想换电源IC试一下!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 急啊急啊 !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
测量一下 是不是有一相电源工作不正常
试着代换 电源MOS管
1.75的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Vcore的电主要进两个地方,一个CPU,一个NB,PWM包括所有滤波电容先更换下,如果不好,个人拙见NB老化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大?

网友:
如果CPU温度非常高,那是肯定要断电的!
要弄清楚U温度高的原因
1:VCORE是否正常
2:散热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测量都没有问题,最好将PWM IC和所有场管都换了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弄错了电压了,   VCORE电压只要1.35V好像有点偏底?
但是它可以显示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CPU?只有知道是什么CPU才能判断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SY2.66的啊  还有两组供电管也发烫!电容我都换了!

网友:
换电源ic了吗
换换试试吧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