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升压电感故障

楼主(2008-04-07):
今天又接修现代显示器一台,故障现象为机内发出嗒嗒的保护声,开盖测量行管正常,仔细观察板子,发现二次升压电容爆裂,测得IRFS630短路,更换管子和电容后,没来及看到图像,管子已经GAMEOVER,根据以往经验,直接代换升压电感,故障解决,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当发现烧二次电源管的时候,请代换电感,一般这种故障使用纱包线的电感最容易出现短路。

网友:
怎么测知道电感坏了?????????????????????

网友:
回复三楼,如果手头有示波器,可以在电感上并联一个电容,然后用指针万用表触碰电感,如果示波器上显示波形,说明电感正常,此方法对行推动变压器特别有效,二次升压电感也能测出,但是波形幅度不是太大。

网友:
没有电感表,我有个变通的办法,你把电感串在音箱线中间,电感量小是声音响而高,电感量大的话,声音是小而很闷,我自己就这样用的,还是比较有效

网友:
电感直接串在音箱连接线中,不同感量的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带磁芯的电感,声音区别的里面很明显的,不聋的耳朵就行,当然,搞到恰到好处的时候,确实就变成分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