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ec液晶显示器模糊不清,画面抖动

楼主(2008-04-07):
一台15的Zenec液晶显示器画面模糊,并伴有抖动。关了电脑后,显示器会留有最后一画面的暗影。关了电源单独开显示器,发现暗影依然存在。不知何故,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还是先看看电源正常不      ?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多了,屏线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

网友:
最主要是先用排除法 确定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