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通电不到5秒就熄火

楼主(2008-04-07):
MAG 17寸纯平的显示器,断开高压包,在9630输出端接上一个假负载。测电压是100零几伏。但是在5秒钟左右就断了,9630其他两脚还有电压200V找不到毛病了,求助~~~~
     希望哪位高手能留下QQ以待咨询,谢谢。。

网友A:
再次重申,假负载对于显示器维修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以后帖子不要看到这三个字,我们使用的是PMW他激式电源,允许空载,再说包属于感性负载,它如果从电路脱开(低压绕组短路除外)对于维修只能增加误判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重申,假负载对于显示器维修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以后帖子不要看到这三个字,我们使用的是PMW他激式电源,允许空载,再说包属于感性负载,它如果从电路脱开(低压绕组短路除外)对于维修只能增加误判率。

显示器使用的是PMW他激式电源,允许空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你只要不脱开基准电路,把所有的负载断开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重申,假负载对于显示器维修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以后帖子不要看到这三个字,我们使用的是PMW他激式电源,允许空载,再说包属于感性负载,它如果从电路脱开(低压绕组短路除外)对于维修只能增加误判率。

维修显示器是需要假负载的,假负载对于我们判断显示器的工作状态非常有用.楼主所说的显示器虽然没有说清楚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我想应该是美格786或者796FD2这种正品的美格显示器.其采用了高压部分和偏转部分分开设计的方式.这种类型的显示器一般需要偏转部分正常工作了.会送出一组行脉冲到高压的振荡部分.从而使高压部分工作.为了准确的判断降压是否正常,在上行管之前,最好给降压接上一个灯泡作为假负载.监测一下降压是否正常.

网友(2008-05-15):
回复 网友C:

领教了,谢谢各位现在那个显示器已经卖了。型号无法得到,这种现象一般是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