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

楼主(2008-04-07):
无法开机  经测量显卡、主芯片背面的小电容短路   跟换显卡后 检测卡显示 7E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不是更换显卡了吗?????

把话说清楚一些!

网友:
什么小元件短路哦,也不说清楚,都搞不懂你的是主板有问题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说清楚一些!
:o

网友:
背面的小电容很多是接显卡核心供电的,现在的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都很小,在10欧以上可以认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