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同牌子,同频率的内存不能用啊

楼主(2008-04-07):
联想扬天机子,内存为512M DDR667    加一根威刚的512M DDR667刚开始一个月没有问题,只是有报错,具体报什么错不记得了,今天早上搞完报表,蓝屏了,重启进不了系统,不能用分区软件(如PQ),可以用DM,不能用GHOST,不能安装系统,不能用联想的一键恢复。

我想问下各位有什么方法或软件查出什么样的内存可以兼容使用

网友:
看样子象是内存不兼容,但是你前一月使用良好,不知道你是前一月没注意还是没发现,估计换跟内存就好了,这在品牌机里面比较常见

网友:
只上一根内存条试试。。。看看是不是兼容的问题。。。如果有只不开机可能是单支问题。一般不要把不同品牌的内存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