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掉电解决!

楼主(2008-04-07):
IBM T30开机电流到1.2 就掉电,
于是拿了块同样的板子对着测 发现TB芯片下面有个电容 对地阻值无穷大!换了OK。
问题是解决的 恳请大家提供点维修这种故障的思路(故障产生原因等)。谢!
芯片
掉电

网友:
电容该有多大的阻值啊?

网友:
真是运气,不过,也是楼主够细心才能发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我现在还真想不起来了 当时怎么会去查那个地方 哈哈 丢人了~

网友:
TB芯片下面有个电容 对地阻值无穷大!换了OK,维修本本就这么简单呀,请师傅说说原理吧。

网友(2008-07-13):
其实是TB虚焊了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跟TB的电容没有多大关系哦~~~电容坏了也会断电

网友:
如果是谐振电容应该串在线路上啊,和大电流应该不着边吧
看来修本本还是对比法是王道啊

网友:
电容的阻值本来就很大,你换的是不是电容啊,标号是多少,容量小的话几乎近无穷大,你运气真是太好了,这样也能蒙好。是不是它问题还不一定,

网友(2009-03-10):
电容正向对地无穷大不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啊

网友:
想不通尼。。

网友(2009-04-25):
大开幕
给点个人的看法有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
电容正向对地无穷大不是很正常的事。那是电容里电没放完,放完量就不是了

网友:
估计刚好TB的那个脚脱焊了

网友:
说在反馈脚上的哪个比较有证明力!

网友:
这样也性!~!不得说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