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擎板不跑FF

楼主(2008-04-07):
有个客人拿了块华擎的板过来修。。经过开单等系列程序后,我对这块板抱着细心的态度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没有发现什么比较明显的问题。 于是开始通电,发现开机闪一下就保护了。。
     分析:此故障应该我12V或着5V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对着那VCORE供电管测量果然坏了一个。。换上去了。。。
         砰的一声,冒烟了。。哦,原来是电容装反了。。
    PS/华擎的板正负级是相反的。。。难怪会冒烟。。。
    我就把电容焊下从新换个。。开机,发现换上去的那个MOUSE管发烫的厉害。。。于是我把那个MOUSE管取下来。换了个大个字的装了上去,,好了。。开机拷了半个多小时。。交给客人。。

网友:
PS/华擎的板正负级是相反的?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没炸坏板子算你运气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有不少比较特殊的板。修的时候要小心。特别是电容的极性别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