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助:PHILIPS/107/S5

楼主(2008-04-07):
此显示器基本能正常使用.
天气潮湿的时候开机特别暗(视空气潮湿程度)
工作大概5-10分钟后一切正常.

在出现上述问题之前一段时间有高压放电的"吱吱声"

期待各位大侠给个维修步骤,小弟我想亲自动手修理它!
谢谢!

网友:
应该是高压帽 打火吧  在高压帽处 摸点硅胶就OK

网友:
高压管座子受潮了,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版主,你好!
请问;高压管的座子在哪个地方?有没有图片,请贴个图片吧!万分感谢!

网友:
说错了,是显象管座子,就是显象管后面的针接的那个白色塑料座子,有根粗线接的那个盒子容易受潮,就会引起你说的现象,换个吧,电子市场好找

网友:
多谢版主解答!我有一台旧的电视机也是这个现像,一般要开机半个小时才清晰,可能也是管座受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内地(成都)遇到过好多次,在拉萨这边只遇到一次,拉萨天气特别干,遇到那次是工地上的电脑,这个问题在CRT的显示器和电视机里面常常会遇到的

网友:
先谢谢啦!
那管座是通用的吗?
拆的时候直接往外面拔就能出来吧?

网友:
高压管座子受潮了,换个座子就好了管座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