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图像淡

楼主(2008-04-07):
联想液晶17CH2的图像淡,调对比度也没有用,下半部分还有一条细的黑线,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估计程序坏了吧。有条件刷,没条件换驱板试试!!

网友:
换一下屏线   看看    在刷下MCU

网友:
好,谢谢各位的提醒,我先找通用的驱动板试试,看问题出在哪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