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的那个0.22电容能代换吗

楼主(2008-04-07):
BENQ液晶的那个0.22电容能代换吗.
用多少的代用

网友:
什么样的电容,是什么型号,说清楚点呢

网友:
没试过,用容量相同,大于等于耐压值的无极性电容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 但是 必须是涕论 电容  最好用 250V 0.22 UF 的

网友:
这个电容的故障是很高的,也比较容易买到呀

网友:
这个电容不能随便代换。容量可以有偏差0.18,0.2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