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载声卡接插件的跳线连接方式

楼主(2008-04-08):
我有台方正机器。由于前置耳麦插孔接触不好,导致后面的耳机插孔无输出,现在想把前置耳麦的连接线拔掉,但是苦于不知道拔掉后上面的9针接插件该怎么用跳线帽来连接,请教DX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找地方再发。

方正方面的答复居然是不推荐自己动手。晕~~~~~~~

网友:
http://www.adminfan.com/Article/43/200711135076.html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上面的连接里有详细的介绍,希望给和我一样的菜鸟们有所帮助。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楼主优良的一面!

--------------
Supply Cheap wow gold to our loyal customers. Buy wow gold now, we have available stock of wow goldon most of the servers. We can provide really cheap wow gold. Enjoy a new wow gold life, We are a world class wow gold store online !

网友(2008-05-15):
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