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OM,LPT,IDE口测量维修方法。

楼主(2008-04-08):
主板各种接口值维修判断的方法

COM接口

1,测1-4,6-9对地阻值1000以上:如正常则刷bios或换串口芯片75232、75185或换I/O;如对地阻值不正常则:沿着不正常的引脚找到相关的元件更换。
2,COM口由I/O通过芯片直接管理,此接口不能用一般是串口芯片或电容坏,I/O很少坏掉。
3,75232是主板上同时用到+-12V和5V的芯片。
LPT接口

1,
测1-17对地600左右:如正常则刷bios或换此接口或换I/O。如不正常则沿着不正常的引脚找到相关的元件更换。
2,
此接口直接由南桥管理。在主板能亮时此接口不能用一般是相关的电容或小电阻坏。
3,
由此接口热插拔引起主板不亮一般是I/O芯片坏。
4,
有些主板不要电阻或排容。用20PinCMD1284智能芯片控制。
IDE接口

1,
复位:判断其是否正常看有无跳变电压即可,接三极管门电路
2,
测对地阻值600左右:如正常刷bios或换南桥。如不正常则沿不正常的引脚排除。
3,
IDE直接由南桥管理,主板能亮时南桥很少损坏。IDE不能用一般时330电阻坏。
4,
第20和36Pin对地可能无穷大属于正常。
以上由德州佳和电子维修 收集整理。QQ:39755088
新手多多关照。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您用过吗?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这些是各个接口测量的方法啊。当然有用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希望以后多发些经验方面的东西!

网友(2008-07-30):
LPT一般有哪些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