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笔记本内存修的我好烦

楼主(2008-04-08):
笔记本内存修的我好烦,实在难修啊!好几天都没修出来,被老板骂死了,压力好大!如下图用这个586主板(TX97-E型号的)加测试维修

卡来修,很多笔记本内存条或台式机SD内存条一开就死机了,要么就是跑上了几十秒就死机了,已经仔细检查了颗粒和排阻没短路焊点,还有

个问题出现的也比较多,就是2A 2B相同位置颗粒坏换了也不行,排阻和颗粒芯片都焊了一遍也不行,[比如:测试卡显示2A byte2:1 2 3 4 5

6 7 8(也有出现其中一个或几个不连续的数字)2B byte2:1 2 3 4 5 6 7 8(也有出现其中一个或几个不连续的数字)正反两面显示同个位置

坏],用万用表量排阻的阻值都正常,由于我是用焊锡膏驻焊的怀疑可能焊锡膏会导电短路就用洗板水用力的洗干净了故障依旧,我能想到的办

法都用了可就是修不好,心里压力实在好大!谁的维修经验丰富些能告诉我该如何下手吗?能说一下你们维修经验吗?谢谢!

我这里笔记本SD内存的顺序是:  1   2   3  4 ------>内存正反两面的颗粒顺序
                                            ^   ^   ^  ^
                                            48 37 15 26 ------>测试卡显示         这样的顺序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笔记本内存能插到这个主板上???是不是要用转接设备? 最好的方法是全部拆下来 焊一颗再测一颗   48 37 15 26这个顺序你从何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内存能插到这个主板上???是不是要用转接设备? 最好的方法是全部拆下来 焊一颗再测一颗   48 37 15 26这个顺序你从何而知?

就用SD168线内存转换槽啊,你把图放大就可以看见这个转换槽了。这个顺序是说明书上来的。

网友:
工艺上有问题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修这种SD 的内存,     我是不会修的了。

网友:
慢慢来一定会好。。。。。。。。。。。。。。

网友:
有些是测试主板的问题.主要的还是内存插抽的问题.实在不行让机器冷一下也许会,不那么多问题了.SD最难修了更何况你是16位的条子!本人见解!

网友(2008-08-12):
以外发现,,楼主好强,,这个主板好像是  586年代用的,,,据我判断,这个主板的内存插槽是  EDO内存,,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