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版主ahmclx和其它知道的进来指点 杰微J&W主板845L

楼主(2008-04-08):
我也说一例
杰微J&W主板845L 好坏内存供电管.15NO3 造成主板无复位。
还有南北桥总线供电管也好坏。造成开机南桥发烫,无代码故障
此两管都是软击穿是这板子通病。除此之外,此板是很稳定的

这个南北桥总线供电管有哪里,正常电压是多少?最好有个图片说明

最佳答案

网友:
我先问你个问题!
你的标题什么意思?
我估计ahmclx看到一定很郁闷 o(∩_∩)o...哈哈~

网友:
终于把大侠等出来了,我以为 版主ahmclx会来的

网友:
还是有点疑问 VDDQ以前的师付说是AGP显卡识别电压
zflzxx 的意思 VDDQ就是 南北桥总线供电管?
是不是说的是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很清楚了,VDDQ 就是HUB 总线电压 刚才第1个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
VDDQ一般不光只是给显卡供电.....还给其他很多的东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