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RST测试图片

楼主(2008-04-08):
请高手分析一下,DDR256的测试结果,有8个点用红色字体标出,请分析是那几处内存颗粒有问题?(一共有8颗)

网友:
单面还是双面的   区别很大的 说清楚一些啊

网友:
4,5,6颗粒都有问题,找容量,位数一样的逐一替换掉吧

网友:
刚图有问题,现在清楚了,应该是3,4,5,7

网友:
是单片的内存颗粒,芯片的排列是不是按照容量的顺序排的啊?是4,5,6颗粒都有问题还是应该是3,4,5,7???我不清楚哦!

网友:
3  4  7这三颗坏

网友:
3-4-6  三颗坏!

网友:
到底是346还是347啊?怎么各有各的看法啊?

网友:
是 3.4.6 这三颗坏了。

网友:
到底是那个啊?怎么判断啊,会有两个结果??

网友(2008-05-08):
放到酒精里泡两天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我还真懒的动枪了!

网友(2008-08-24):
测试结果是第 3.4.6颗粒, 先加焊这三片试下.

网友:
各位大虾 怎么看呀

网友:
先加焊看看.再测试一下.

网友:
3.4.6颗粒,

网友:
一共坏了3颗.是3.4.7颗.楼主你补焊一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先清洁下金手指再测试.这么多坏的.而且只有一个点.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3 4 6是正确答案.大家数清楚点.

网友:
3.4.6坏了......把电容拆了...全拆..加焊芯片....把金手指擦干净....上机跑R.S.T......搞定说一下....很不可能三颗一起坏的..!!

网友(2008-10-15):
为什么要拆电容呀。楼上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