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后电源通电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2008-04-08):
一电源打开查保险烧断,主开关管一对击穿,与主开关管相连的一小电容1uf 50V短路,换后想通电又怕再烧元件,不知有什么办法可判断能不能通电。

网友:
先不要忙着通电,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下上有没短路的地方,包括次级的对地电阻要正常,为0则有短路。负载各路的那几个滤波电容看没鼓包的,+300V滤波的2个大电解也必须取下来测下有没失效。检查完毕后就大胆的通电吧

网友:
一修电视的人说:只要检查两大滤波电容脚短不短路就行了,如不短路,还有其它元件坏只会烧保险“对吗?记得有一个贴中说过打什么地方阻值后就可以判断能不能直接通电了,找不到了。怕烧、怕炸呀,被炸怕了。

网友:
在电源保险位置去掉保险丝串一个40W灯泡,通电灯泡闪亮一下,或微亮都正常,若很亮说明还有短路,不能直接220V。

网友:
通电之前用电灯泡做假负载,连在保险丝的位置

徐品权 -5 骗分帖,楼上已经说的更清楚了

网友:
我没用灯炮,用万用表打交流输入两脚之间阻值在150K欧以上,故可通电,电源是长城250S。
通电后风扇一下不转,查紫线5V,绿线3.6V,494  4脚4.0V短接后变0V,8、11脚2.0V短接变1.4V,12脚供电12V,各电容较新,无鼓泡现象,发现8 11脚对地阻值比正常值小的多,又查8 、11脚相连的C1815各脚间无短路,换过494无果.支招

网友:
主开管要是击穿的话,它周围的电阻通常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出与主开关管相连的2.2欧的小限流电阻开路,没找到这种小电阻,用铜丝代替,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