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插着网线关机总是重启

楼主(2008-04-08):
我有款ACER本本用了一个月发现插着网线关机总是重启 拔掉后一切正常 我把能想到的设置都改了还是不行 高手近来指点下吧

北落师门 -1 楼主注意标题的使用

网友:
关闭CMOS里的所有唤醒选项!
删除网卡设备后从新识别,
调整网卡双工模式!以前有遇到过设置为百兆全双工的造成不能关机的!
调整电源管理模式,重新安装系统,怀疑有可能是病毒问题,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