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问题

楼主(2008-04-08):
一个大水牛电源,型号:pp400eaa,出现的问题是:待机测量,紫线为5V,绿线为5V,其他为0V;将绿线拉低测量,紫线为5V,其他均为0V。电源内部用的芯片为:WT7514L,为台湾韦全公司的产品
    现请教高手,此电源最可能损坏的部位在哪,该如何去检测?还有就是希望高手提供一份WT7514L的芯片资料,或者说一下一个正常的该芯片,在待机和触发后各引脚的状态!
    谢谢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元器件击穿保护了

网友:
WT7514L

DESCRIPTION
The WT7514L is a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control circuit with complete protection circuits for used in the SMPS (Switched Mode Power Supply). It contains various functions, which are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Power Good Output (PGO), Remote On/Off control and etc. It can minimize external components of switching power supply systems in personal computer.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OVP) monitors 3.3V, 5V, 12V and PT input voltage level.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UVP) monitors 3.3V, 5V and 12V input voltage level. Power Good Output monitors the voltage level of power supply. Add external resistors divider for 12V input voltage check.

FEATURES
Complete PWM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ircuitry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for 3.3V / 5V / 12V / PT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for 3.3V / 5V / 12V
Various PG Time Delay by TPG

Power Good Output is Open Drain Output
PWM Control Output are Open Drain Output
250 mS Time Delay for UVP
Remote ON/OFF function De–bounce Time
Power Good Output with Hysteresis
16–Pin Dual In–line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