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的奇怪断电现像

楼主(2008-04-08):
一块华硕754的主板,不上CPU,主板可以加电,二十秒后自动断电
                            上CPU,主板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
                             上CPU,不上电源的12V接口,可以正常加电
所有的场管我都拆下量过了,请问高手,有何思路,急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换掉试过没有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个小芯片,不敢换啊,那个十个有八个都换不好,ISL6566的,好像大部分754,775的板都是用这种芯片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试,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短路了

网友:
不敢换!!
那你就只有做板卡级的维修了………………

还有就是LZ发错板块了以后发贴请注意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