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pta无法开机

楼主(2008-04-08):
此板短接开机针没反应..要用手指去触摸圆晶震才开机,,换过晶震和电容.清洗过南桥还是不行..求老师给我个解决的思路
难道震还有型号对换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急...等待中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那32.768有没起震呢,那2个谐振电容可去掉不装的。另外,你看下CMOS跳线帽有没跳错?

网友:
这板本来就没起震电容的..我装上去也不行,,其他电压好象都正常..就是COMS那跳线竟然是4.3V  我没示波器..要用手去摸才开机,,估计是没震的

网友:
查下COMS电路啊  还有重新换下晶振看看

网友:
又不行了..开了几次又是老问题.....

网友:
换一下IO吧
我修一张815的,也是这类故障,换了IO就好了
如果还不行
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大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