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实例

楼主(2008-04-08):
一三星的显示器15的,故障现象为:不定时的屏闪,本人想到,三星的MCU爱坏,拆机先简后繁的维修方法去修,查高压板,没有坏件,看屏线都接触良好,最好,在线烧录MCU后,通电开机后故障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设备烧录三星MCU的?是专用设备吗?谢谢

网友:
液晶编程器不写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