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新问题了。主板显示60

楼主(2008-04-08):
一VIA芯片主板。开机显示FF。过三秒跑至60 不动。CPU共电正常。请问是那方面的问题。谢谢
cpu
芯片

网友:
把硬盘 拔下来 试下 还不行 把所有配件 全重新拔插 (前提你的检测好你的CPU 内存 显卡全是好使的)检测卡 换个插槽 重新 测下 看下走码有变化没

网友:
平台以取出电脑。是集显的。
内存是好的。
按复位健。测试卡跑一个数。每接
一次跑一个数。

网友:
你按一下,摸晶振是否走代码啊?或是用一个万用表头按住日振的某一个引脚 看是否走代码.
还有啊.是跑到60还是bo啊?如果是bo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裸板测一下还是这样吗。要是还是这样那你就那测试卡怎么跑的(跑数过程)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
检查整板的供电、时钟、
U座、BIOS…………
新手区有关于这故障的专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