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2000机器挑CPU更换NB无效但有改善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4-08):
COMPAQ B2026,855GME+DBM,原来是进水引起不亮,原来的PM的CPU,跑FF,换一个CM1.3,也是FF,再换一个CM1.3,能跑到85,再换一个在其他机器上进不了系统的PM,能亮(当然进系统是不行),更换855GME后,原来2个跑FF的CPU,还是跑FF,用原来能亮的那个CPU,也是老样子,用那个跑85的CPU,能进DOS,进不了XP,请教大家,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唉,没人帮忙,可能我人缘不好,只好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cpu座或是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呀?我现在正在修的也是一款。但是不是你的这种故障

网友:
看看VID的编程电压是否正常和VCORE

网友:
CPU电压正常,所有的电压均正常,就是跑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