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SG-72 CPU供电过低原因求助

楼主(2008-04-08):
升技SG-72 CPU供电过低原因求助

场效管D极正常  S极0.99V   复位电压太低,时钟正常  管理芯片是 ISL 6556BCB    +  HIP6602bcb

更换了 管理芯片  S极还是一样太低,
场效管都没有问题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版主快99

上CPU 不走码,  CPU微微发热

网友:
你是不是上的老CPU或老的假负载?主供电是不是只有0.95V左右,你可以短接VID试试能升高不。

网友:
请问:怎么短接VID?有没有图纸学习一下

网友:
不要随意短接VID!!!!稍不注意容易烧U

你用好大的CPU测试的,另把VID信号电压组合发上来

网友:
求救

我用的是新款假负载

vid4 ----    vid3 ----   VID2 (空)----   vid1----    vid0  是接在一起的,刚才量了下,一点电压都没有,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6556 VID组合

网友:
CPU上错了
上个C2.0以上的CPU就好了!

网友:
换了2.4A 还是不亮

换了2.4A 还是不亮,

我判断 是NB坏了, 不然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这主板可能是CPU座子开焊了,我有一块这个板子,加焊3次CPU座子,才搞定

网友(2008-09-10):
我有两块一样的这样的板子,供电,时钟都正常,1。7,,上CPU,假负载,都是复位三次,显示DO,座子加焊了,故障不变,郁闷死了,6556换了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