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压的疑问

楼主(2008-04-08):
我们知道在电子基础中提到测电压的电路通常用表并联于负载两端,书上在故障维修实例中经常提到测待机电压,应怎么测,万用表应怎么接?具体地说,比如3.3vsbPCI测A14脚怎么接?请老师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新手区看帖!

网友:
没找到,能不能帮我贴出地址。好象是不是测旁边的电容,而不是直接测引脚?

网友:
是不是:黑笔搭地,调节万用表到相应档位上,用红表笔测量相关点的电压,请教老师们

网友:
很容易啊,还是看看新手区吧,再来好好学习吧

网友:
可怜的孩子,呵呵
去新手区混混吧,别郁闷,这里就有这样的传统的

网友:
去新手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自己慢慢找找看下

网友:
此篇文章对初学者来说非常不错

网友:
学习主板维修不能一口吃个胖子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查阅相关资料,先理论,后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 这样,两条腿走路我想会更快一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在电子基础中提到测电压的电路通常用表并联于负载两端,书上在故障维修实例中经常提到测待机电压,应怎么测,万用表应怎么接?具体地说,比如3.3vsbPCI测A14脚怎么接?请老师指教,万分感谢。

测电压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就可以了啊,你说的PCI14脚的待机电压,也是这样测的啊,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PCI14脚!注意万用表要打到电压档的啊!!选择适当的量程,你测PCI14脚应该是3。3V的,这时你的万用表应该要打到20V这个位置!

网友:
测电压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就可以了啊,你说的PCI14脚的待机电压,也是这样测的啊,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PCI14脚!注意万用表要打到电压档的啊!!选择适当的量程,你测PCI14脚应该是3。3V的,这时你的万用表应该要打到20V这个位置!

网友:
支持10楼

10楼写得实在,详细,我一看就明白了,学了点
严重支持,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就可以了啊,你说的PCI14脚的待机电压,也是这样测的啊,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PCI14脚!注意万用表要打到电压档的啊!!选择适当的量程,你测PCI14脚应该是3。3V的,这 ...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俺反正就是这么测的,应该不会有错的

网友:
还是看看新手区吧,测电压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2009-02-05):
回复 网友A:

感谢10楼,一语解答疑问

网友:
因为我的表笔上只有地线有尖针,所以我是倒着测量的,红色接地,黑色接测量点,只不过在数字后面出现了——字,呵呵,一样看,

网友(2009-06-14):
测待机电压应测POWER ON开关有无5V供电,此电压由紫线提供。